[STM32H7] QSPI Flash在高速模式下读写不稳定

楼主(2025-10-09):
用外接QSPI Flash跑XIP模式,频率调高到80MHz后偶尔读错数据。看波形信号边沿挺干净,但偶尔数据位错误。加延时能好点,怀疑是采样相位或片选延迟问题。

网友A:
我有次发现是板子供电瞬间不稳导致。

网友B:
QSPI读错多半是采样延迟配置不对。

网友C:
我试过加一个dummy cycle就稳定了。

网友D:
你是用单边沿还是双边沿采样?双边沿容易出错。

网友E:
可能是线太长,反射干扰数据。

网友F:
我用短排线重焊后就好不少。

网友G:
H7的QSPI控制器对Flash型号挺敏感的。

网友H:
有些Flash的datasheet标的时序很紧。

楼主:
试着调节采样延迟寄存器的值看看。

网友I:
也可以降低电平驱动强度减少干扰。

网友J:
可能是CPOL/CPHA配置错误。

网友K:
在QSPI初始化中增加CS激活前的等待周期。

网友J:
优化片选管理,使用硬件NSS自动控制,避免软件控制带来的时序不确定性。

网友L:
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M:
建议优化PCB布局,增加阻抗匹配电阻。

网友M:
QSPI的采样点由时钟极性和相位决定,80MHz下时钟周期仅12.5ns,若采样边沿与数据建立/保持时间不匹配,即使波形干净也会因微小时序偏差导致偶发错误。

网友N:
CS释放过快可能触发Flash内部状态机复位,导致后续数据错误。

网友O:
80MHz下,信号传播延迟、PCB走线阻抗不匹配等微小因素会被放大。

网友N:
降低时钟分频看看

网友P:
优化采样相位与时序,可以根据Flash数据手册要求,修改QSPI模式。

网友Q:
调整时钟分频和采样相位与Flash时序匹配;

网友R:
硬件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