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内部温度传感器读数波动大,怀疑ADC校准问题

楼主(2025-10-09):
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时,发现数据波动挺大,环境温度没怎么变但读值飘动2-3度。尝试加平均滤波稍好,但感觉根本偏差还是大。怀疑是ADC校准系数没加载或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A:
采样间隔拉长一点会稳定些。

网友B:
内部温度传感器本来精度就不高,大概±2度。

网友C:
你有没有在每次启动前校准ADC?

网友D:
我试过加多次采样平均,效果明显。

网友E:
VREF不稳确实会让读数乱跳。

网友F:
试试用内部参考电压通道比对一下。

网友G:
我在低功耗模式下发现ADC参考会漂。

网友H:
你可以先测一次固定温度点算偏移量。

网友I:
STM的温度通道建议在满温区校准。

楼主:
我觉得波动也可能是MCU内部发热。

网友J:
ADC校准缺失?

网友K:
采样时间不足吗?

网友L:
参考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M:
建议用外部高精度基准源,替代默认的VDDA或内部VREFINT。

网友N:
若必须使用内部VREFINT,需通过ADC通道17读取其值,并结合出厂校准值进行动态补偿。

网友O:
温度传感器输出阻抗较高,需设置足够长的采样时间。

网友O:
建议ADC电源引脚添加10μF+0.1μF去耦电容,模拟走线与数字走线间距保持>3倍线宽,敏感信号采用Guard Ring保护。

网友P:
滑动平均滤波,通过DMA连续采集16次数据并取平均,减少随机噪声

网友Q:
加多次采样平均,这样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