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Bootloader跳转应用程序后外设异常,像没复位干净

楼主(2025-10-09):
自制Bootloader跳转到应用程序后,有时外设状态混乱,比如UART没输出,TIM中断不触发。怀疑是外设没完全复位或中断向量表没重映射成功。试过手动关闭外设,但还是偶发异常。

楼主: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冲突,应用启动时重设一次。

网友A:
我遇过类似情况,是因为没关闭SysTick。

网友B:
向量表地址记得重新设置到应用区。

网友C:
有些外设需要手动软复位,比如RCC。

网友D:
你试试在跳转前关掉所有中断。

网友E:
我印象里SCB寄存器也要重置下。

网友F:
也可能是数据段没清理干净。

网友G:
跳转前最好关掉缓存和MPU。

网友H:
我加了一个小延时后现象减少不少。

网友I:
ST官方Bootloader例程里有完整流程,可以参考。

网友J:
系统状态未完全复位引起的吧!

网友K:
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失效了?

网友K:
可能是Bootloader中使用的UART、TIM等外设未完全复位,导致APP启动时外设寄存器保持使能状态,引发冲突。

网友L:
中断向量表可能木有正确重映射。

网友M:
可能是多次跳转导致堆栈空间碎片化,MSP未重置到APP的初始值,引发堆栈溢出或非法访问。

网友N:
可能看门狗未正确喂狗,导致复位循环。

网友O:
在跳转前执行硬件复位,让所有外设和寄存器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O:
跳转前插入内存屏障。

网友P:
在Bootloader中烧录APP前计算CRC,跳转前校验防止程序损坏。

网友Q:
可能是因为没关闭SysTick所致

网友Q: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关闭Sy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