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默认非GPIO的Pin设置为GPIO

楼主(2025-10-09):
GPIO, ST, ni, ck, Tru, PE
Questions:如何将以下默认非GPIOPin设置为GPIO?

HEXT_IN: PD0
HEXT_OUT:PD1
JTMS-SWDIO:PA13
JTCK-SWCLK:PA14
JTDI:PA15
JTDO:PB3
NJTRST:PB4
TAMPER-RTC:PC13
LEXT_IN:PC14
LEXT_OUT:PC15
Answer
将以上IO设置为GPIO,需要开启对应GPIO时钟、开启复用时钟、将IO配置为输入/输出/复用功能、设置重映射、关闭入侵检测、关闭外部时钟等相应的操作。
1.      将HEXT_IN、HEXT_OUT设置为GPIO
此处以AT32F403A为例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clock of gpiod, iomux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EXT, FALSE);

crm_hext_bypass(FALS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pd0 (hext_in) and pd1 (hext_ou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remap_config(PD01_GMUX, TRUE);

注:如果要使用PD0PD1,则时钟初始化时不用使能HSEPLL时钟源不能选择为HEXT
1.      将SWJ设置为GPIO
此处以AT32F403A为例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clock of gpioa, gpiob, iomux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pb3 (jtdo) and pb4 (jtrs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_remap_config(SWJTAG_MUX_100, TRUE);

关于SWJ重映射说明:

/* full swj enabled (jtag-dp + sw-dp) but without jtrst */

#define SWJTAG_MUX_001                   SWJTAG_GMUX_001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define SWJTAG_MUX_010                   SWJTAG_GMUX_010

/* full swj disabled (jtag-dp + sw-dp) */

#define SWJTAG_MUX_100                   SWJTAG_GMUX_100

2.      将TAMPER-RTC、LEXT_IN、LEXT_OUT设置为GPIO
此处以AT32F403A为例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clock of gpioc, bpr, pwc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BPR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PWC_PERIPH_CLOCK,  TRUE);

pwc_battery_powered_domain_access(TRUE);

bpr_tamper_pin_enable(FALSE);

crm_lext_bypass(FALSE);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EXT,  FALSE);

pwc_battery_powered_domain_access(FALSE);

/*  configure pc13 (tamper-rtc), pc14 (lext_in) and pc15 (lext_ou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1:如果要使用PC14PC15,则时钟初始化时不用使能LEXT
2:根据Datasheet描述,PC13 PC14PC15引脚通过电源开关进行供电,而这个电源开关只能够推动有限的电流(3 mA ,因此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引脚时不能作为电流源(如驱动LED
适用型号:AT32F403,AT32F413, AT32F415, AT32F403A, AT32F407, AT32A403A

网友A:
必须开启对应GPIO端口的时钟和复用功能时钟

网友A:
// 开启GPIOD时钟和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关闭外部高速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DISABLE);

// 配置引脚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重映射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 ENABLE);

网友A:
根据需求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