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一般是用2.4G来做功耗是最低的,遥控器只负责按键后发送2.4g包, 上述需求中遥控器需做主机功能,需 ...

网友B(2026-02-06):
实现一对多遥控,可以在遥控器中设置一个设备列表,通过扫描附近的蓝牙设备来添加或移除设备

网友C:
CH592在设计时可以采用睡眠模式来减少功耗,同时在蓝牙通信时尽量使用短数据包,减少通信时间

网友D:
要通过 CH592 设计一个低功耗的蓝牙遥控器,可以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包括:
利用 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深度睡眠等)。
合理设计 蓝牙通信策略,例如间歇连接、低功耗扫描等。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确保系统只在必要时工作。
通过优化代码和合理的电源管理,进一步降低整体功耗。
这些优化措施能帮助你显著延长遥控器的电池续航,并确保设备在不需要时保持低功耗状态。

网友E(2026-04-09):
对于一对多的遥控,可以考虑使用广播模式,让CH592定期发送信号,而从机在接收到特定信号后响应。

网友F:
核心是让芯片在绝大多数时间处于深度睡眠(Shutdown),仅靠按键中断唤醒,处理完立即休眠。

网友G:
让芯片 99% 时间处于深度睡眠、只在按键 / 广播 / 连接时短暂工作。

网友H:
让芯片 99% 时间处于 SLEEP 深度睡眠(约 2.3μA),按键 GPIO 中断唤醒,快速发完广播 / 数据立即回睡眠,并配合BLE 参数、硬件、时钟、外设、软件架构全链路优化。

网友H:
用 CH592 做蓝牙遥控器,核心是事件驱动 + 分级睡眠 + 广播 / 连接参数优化 + 射频与外设裁剪,把 “工作时间压到最短、睡眠占比拉到最大”,平均功耗就能做到 μA 级,满足长期续航。

网友I:
平时尽量深度睡眠(几 μA),只在按键唤醒时短暂工作发数,其余时间射频和内核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