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农机自动驾驶走直线失败的问题

楼主:
现在可以遥控驾驶了,目前正在让农机自动驾驶走直线,一直没成功

针对农机自动驾驶走直线失败的问题,以下是系统性排查和解决方案,结合 硬件校验、软件调优、控制逻辑优化 三方面展开:

一、基础硬件层排查(关键前提)
运动学模型准确性验证
   操作: 手动遥控农机以低速沿直线行驶,记录实际轨迹与方向盘转角关系。
     目的: 建立「转向指令→实际偏航」映射表,暴露机械间隙/传动滞后问题。
     典型故障点: 液压缸内泄导致转向回正不足、前轮定位失准(外倾/前束)、左右驱动轮速差超阈值。
     修复建议: 使用全站仪测量直线行走时的横向偏移量,校准阿克曼几何参数。

传感器时空同步性测试
   必备设备: 同时采集以下数据流并打时间戳:
     IMU姿态数据(Roll/Pitch/Yaw)
     编码器脉冲计数(左/右驱动轮)
     GPS经纬度(若启用RTK需达厘米级精度)
   分析重点: 检查传感器数据流的时间差是否小于50ms,尤其关注IMU更新频率是否满足控制周期要求。

二、控制算法深度调优(核心环节)
纯追踪算法改进方案
   ```cpp
   // 伪代码示例:动态前瞻距离自适应
   double lookahead_distance = base_speed * Kp_lookahead; // 根据车速动态调整预瞄距离
   Point target_point = path_generator.getLookaheadPoint(current_pose, lookahead_distance);
   ```
   创新点: 引入速度相关前瞻距离,高速时看更远抵抗离心力扰动。
   参数联动规则:
      `max_steering_angle` ≤ 物理极限的80% (留出安全余量)
      `path_resolution` 应小于等于最小转弯半径的1/4

分层PID控制器设计
   | 层级       | 输入变量               | PID作用对象          | 整定优先级 |
   |------------|------------------------|----------------------|------------|
   | 上层       | 横向偏差 (m)           | 方向盘转角 (deg)     | ★★★★☆     |
   | 中层       | 角速度跟踪误差 (rad/s) | 电机电流/扭矩        | ★★★☆☆     |
   | 底层       | 轮速差 (rpm)           | PWM占空比            | ★★☆☆☆     |
   调参口诀: "先僵后柔"——先关闭微分项使系统能到达设定值,再加入阻尼抑制振荡。

三、导航栈专项配置(Navigation2特性应用)
代价地图特殊处理
   农业场景定制:
      将田垄/沟渠设为`lethal_cost`致命代价区
      作物区域设置为`neutral_cost`允许有限穿越
      启用`inflation_radius`膨胀算法防止贴近障碍物
   配置文件片段:
     ```yaml
     global_frame: map             # 全局坐标系必须固定
     robot_base_frame: base_link   # 车体中心点作为基准
     transform_tolerance: 0.1      # 坐标变换容错阈值收紧
     ```

行为树应急机制强化
   新增fallback行为:
     ```xml
     <Fallback>
       <Sequence>
         <RecoveryAction name="stop_and_relocalize"/>
         <Wait duration="5.0"/>
         <Retry current_behavior/>
       </Sequence>
     </Fallback>
     ```
   触发条件: 连续3次偏离超过0.5m或卡住超过2秒时启动自救流程。

---

四、现场调试实战技巧
可视化调试工具链
   1. RViz显示三层信息叠加:
       红色虚线:期望路径
       绿色实线:实际轨迹
       蓝色箭头:当前目标点
   2. rqt_plot绘制关键数据曲线:
       X轴:时间 → Y轴1:横向偏差(mm)
       Y轴2:方向盘转角(°)
       Y轴3:实际车速(km/h)

极端环境压力测试
   模拟恶劣工况:
      松软泥土上铺设钢板增加打滑风险
      人工制造侧向坡度(≤5°)检验重力补偿效果
      夜间作业测试光照不足对视觉里程计的影响
   数据采集规范: 每次异常发生时自动保存前后各10秒的BAG包。

五、典型失败案例解析及对策
| 现象特征                | 根本原因                  | 解决方案                     | 见效周期 |
|-------------------------|--------------------------|------------------------------|----------|
| 锯齿状震荡              | PID微分项过大             | 降低D增益,增加死区          | 即时     |
| 持续单向漂移            | IMU零偏未校正             | 运行静态标定程序             | 10分钟   |
| 弯道处冲出路径          | 前瞻距离过小              | 增大lookahead_ratio至1.5倍   | 立即生效 |
| 起步阶段剧烈晃动        | 积分饱和                  | 添加anti-windup抗饱和模块    | 需重新编译 |
| 晴天正常工作/阴天失效    | GPS多径效应严重           | 切换至北斗+惯导组合导航      | 硬件改造 |

六、进阶优化建议
1. 数字孪生虚拟调试: 使用Gazebo搭建精确农田模型,预先验证控制参数
2. 自学习馈送补偿: 收集历史偏差数据训练LSTM网络预测未来偏移量
3. 液压系统建模: 通过SystemIdentificationToolbox获取执行机构传递函数

重要提示: 首次田间测试务必遵循"三步法"——① 原地转向测试 → ② 短距离往返测试 → ③ 长直线测试,每阶段成功后才可进入下一阶段。

建议按照上述步骤逐项排查,重点关注 运动学标定 和 PID参数协同 两个关键环节。通常经过2-3轮迭代即可实现±5cm的直线行走精度,达到多数农业作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