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67下载程序遇到图片下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呀各位大佬

楼主(2025-10-09):
(无正文)

楼主:
如果能解决的话有偿

网友A:
能看到回复吗

楼主:
您好,这个我试过了,,他会在擦除哪里出问题,一直反复擦除

楼主:
搞定了,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B:
出现 “ICE: Cmd error - Set register data error” 错误提示,可能是由硬件连接、调试器或软件配置等问题导致,可尝试以下方法解决:
检查硬件连接:确认 Nu-Link 调试器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固,检查数据线是否损坏,以及开发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
更新调试器固件和驱动:前往新唐科技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Nu-Link 调试器固件和驱动程序,避免因版本过旧导致兼容性问题。
检查软件配置:打开开发环境(如 Keil、IAR),确认工程中关于芯片型号、调试器类型等配置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尝试重新配置调试选项,如复位方式等。
排查工程问题:有可能是工程代码中存在对寄存器的非法操作,或者代码编译不完整等。可以尝试重新编译工程,或者新建一个简单的测试工程进行下载,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
检查芯片状态: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芯片可能出现硬件故障。可以尝试对芯片进行复位操作,若仍不行,可能需要更换芯片或开发板。

网友:
新唐MCU代理兼FAE,有新唐MCU需求和技术问题联系我头像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