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断原理

楼主(2025-10-09):
1.搭载STM32的开发环境
1.安装jdk
2.安装STM32CubeMX
安装结果如下

1.配置STM32CubeMX:安装HAL库

(1)选择自己想要安装的HAL库版本号

(2)下载HAL库,HAL库环境安装完成

安装结果如下

3.安装MDK5
2.利用HAL库新建keil5工程
1.STM32CubeMX建项目
1.选择的单片机型号以及点击开始工程项目

2.配置时钟,进入上面的RCC,有两个时钟,一个是HSE和LSE,将HSE那里设为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3.进入GPIO选择引脚 并且配置其工作模式:

选择了三个GPIO:PA0,PA1,PA2设置为了GPIO_output;以及一个PB5设置为外部中断源:

4.在GPIO界面里面点击PB5,对PB5的进行中断配置:

5.在CLK Configuration中,进行时钟配置

6.进入Project Manager,进行工程设置点击生成工程与代码:

2.keil工程编写
1.点击刚刚生成的keil5工程文件,双击main.c文件,在main函数上方进行编写一个中断函数HAL_GPIO_EXTI_Callback()以及自定义一个中断的标识符号flag

输入以下代码

uint32_t flag=0;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Pin == SWITCH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 HAL_GPIO_ReadPin(SWITCH_GPIO_Port,SWITCH_Pin);
if(pinState==GPIO_PIN_SET)
{
flag=1;
}

  else if(pinState==GPIO_PIN_RESET)
  {
      flag=0;
  }
  }

}
2.在main函数里的while(1)里面写上如下代码:

if(flag1)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
else if(flag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0,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2,GPIO_PIN_SET);
}
3.程序烧录
实验结果如下

(三)proteus仿真
1.搭建固定项目
1.新建工程

结果如下

2.绘制系统电路
1.选择发光二极管,选择红、黄、绿三种颜色的led

2.分别拖入原理框内,并与对应的端口相连接

3.分别给3个LED配置电源

4.将开关拖入原理图内,与设置的外部中断端口相连,并配置电源

结果如下

3.仿真运行
选对晶振频率,接入电网,开始仿真

结果如下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uppp123」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0163058/article/details/152666950

网友A:
高优先级中断可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实现实时响应。

网友B:
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打断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

网友C:
在中断处理完成后,应及时清除中断挂起标志,防止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D:
NVIC 是整个中断系统的 “大脑” 或 “调度中心”。它负责管理和响应所有的中断源。

网友E: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网友:
心作用是提升stm32效率,无需轮询即可响应外设事件

网友F:
中断硬件架构:NVIC与中断源

网友G:
保持ISR简短 避免复杂运算,仅执行必要操作。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量简短,避免执行复杂计算或阻塞操作

网友I:
当抢占和响应优先级均相同时,由硬件固定顺序决定执行顺序。

网友J:
STM32的中断源分为 可屏蔽中断 和 不可屏蔽中断

网友K:
NVIC 的主要功能:
中断使能 / 禁用:决定一个中断源是否允许发出中断请求。
中断优先级: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NVIC 会根据优先级决定先响应哪一个。
中断嵌套:如果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正在执行,此时来了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它可以打断当前的中断服务程序,这就是中断嵌套。
中断向量表:这是一个关键的表格,它存储了所有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入口地址。当一个中断发生时,NVIC 会根据中断号,在这个表中找到对应的函数地址,然后跳过去执行。

网友L:
NVIC的灵活配置、两级优先级仲裁

网友M:
中断是指计算机暂停当前程序,转去处理紧急事件后恢复原程序的机制

网友N:
支持优先级嵌套和快速响应

网友O:
NVIC根据优先级决定是否暂停当前任务。

网友P:
由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与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协同实现。

网友Q:
NVIC 是整个中断系统的 “大脑” 或者是 “调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