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X使用RTT的打印辅助开发调试

楼主(2025-10-10):
在项目中没有预留串口,但在调试或者运行过程中,想要监测一些参数,或者是需要录入一些数据时,我们可以使用
SEGGER的RTT技术,通过J-LINK工具与MCU进行连接,经由SWD接口实现数据实时交互的功能;它是嵌入式应
用中可用于用户输入输出交互的一种新技术,与上位机交互的软件为SEGGERRTTViewer;使用RTT功能可以既可
以从MCU中打印输出信息,也可以向MCU中输入信息数据,具有非常高的传输速率,而且不会影响MCU运行的实时
性。
一,安装jlink
1、使用条件
使用jlink仿真器,并安装好jlink开发工具包
将jlink安装目录下的RTT驱动代码添加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面
在自己的工程代码中调用RTT的打印函数
打开RTTViewer上位机,进行工程调试和查看打印数据
2、
使用jlink仿真器
在淘宝上面购买正版jlink仿真器或是兼容版的jlink仿真器
3、设置jlink仿真器的使用
二,将jlink安装目录下的RTT驱动代码添加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下面
1.找到JLINK安装目录下的RTT驱动代码。
2.添加RTT驱动代码到我的项目工程里面
3.代码中调用RTT的api接口
4.打开RTTViewer上位机并设置通信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wx19818900368」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380619682/article/details/152257916

网友A(2026-03-11):
购买J-LINK仿真器时,记得检查是否支持RTT功能,以免后续调试时出现问题。

网友B:
CIU32L0X(Cortex‑M0+)通过 J‑Link RTT 实现无外设打印调试。工程加入 SEGGER_RTT 源码,初始化后用 SEGGER_RTT_printf 输出,不占用串口。SWD 连接 J‑Link,用 RTT Viewer 查看,速度高、实时性好,适配低功耗表计开发,不影响业务运行。

网友C:
我在使用J-LINK工具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连接总是不稳定,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D(2026-04-10):
请问在添加RTT驱动代码到项目中时,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编译器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E:
我在使用J-LINK工具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连接后RTTViewer没有显示任何数据,这可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博主的详细步骤说明,对于我们这些嵌入式开发者来说,RTT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

打印开发确实是最实用的调试手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RTT确实兼容了不少型号,这让开发效率大大提升。

好用啊,不用关心底层怎么配置了

网友J(2026-05-12):
我在使用J-LINK工具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