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哪些场景适合使用DMA

楼主(2025-10-09):
DMA(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允许外设和内存之间或内存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参与。这可以大大减轻CPU的负担,让CPU去处理其他任务,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使用DMA的场景:

模数转换器(ADC)采集数据:
当ADC连续采样时,通常会产生大量数据。使用DMA可以将ADC转换结果直接传输到内存中的数组,而不需要CPU每次读取ADC数据寄存器。这样可以避免CPU被频繁的中断所占用,尤其在高采样率时非常有效。

数模转换器(DAC)输出数据:
类似于ADC,当需要输出一系列数据(例如生成音频波形)时,DMA可以将内存中的波形数据自动传输到DAC数据寄存器,无需CPU干预。

串行通信(UART,SPI,I2C等):
UART:在大量数据收发时,例如通过串口接收一帧数据或发送一帧数据,可以使用DMA来搬运数据。比如,使用DMA将接收到的数据直接存放到缓冲区,或者将缓冲区中的数据自动发送出去。

SPI:
SPI通常用于高速通信,如与闪存、显示屏或传感器通信。使用DMA可以高效地传输大量数据,例如在读写SPI闪存时,或者向显示屏发送一帧图像数据。

I2C:
虽然I2C速度相对较慢,但在传输大量数据时(例如从I2C接口的EEPROM中读取数据)也可以使用DMA。

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例如,需要快速复制、初始化或移动内存中的数据时,可以使用DMA。这比用CPU逐个字节复制要快,因为DMA通常可以以总线速度进行传输。

显示屏刷新:
在驱动液晶显示屏(LCD)时,需要不断向显示控制器(如LCD的GRAM)发送图像数据。使用DMA可以自动将帧缓冲区(frame buffer)中的数据传输到显示控制器,从而减轻CPU负担。

音频处理:
在音频应用中,通常需要连续地输入和输出音频样本。使用DMA可以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直接存放到内存中,同时将需要播放的音频数据从内存传输到音频DAC。这样可以确保音频流不间断,同时让CPU有空闲进行音频编解码或其他处理。

多路ADC扫描:
当ADC配置为扫描多个通道时,每个通道的转换结果可以通过DMA自动存储到内存中不同的位置,而不需要CPU在每次转换后读取数据。

电机控制:
在电机控制(如PWM生成)中,通常需要更新PWM的占空比。使用DMA可以预先计算好一组PWM值,然后在特定时刻通过DMA自动更新PWM寄存器,从而实现复杂的控制波形。

数据包处理:
在网络通信中,例如处理以太网帧或USB数据包,DMA可以用于将接收到的数据包直接存储到内存,或者将内存中待发送的数据包传输到网络控制器。

加密和解密:
有些MCU具有硬件加密模块,这些模块通常支持DMA,可以直接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块进行加密/解密,然后将结果写回内存。

网友A:
在特定时刻通过DMA自动更新PWM寄存器

网友B:
我在使用ADC采集数据时就经常用到DMA,确实能减轻CPU的负担,尤其是在高采样率的情况下。

网友C:
DMA控制器允许外设和内存之间或内存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速度更快

网友D(2025-11-13):
DMA(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允许外设和内存之间或内存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