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J-link出现“无法验证ST设备”的问题

楼主(2025-10-10):
当通过STM32CubeIDE内的SEGGER  J-link对STM32H747XIH6进行烧录时,出现“Could Not Verify ST Device”的问题。我通过STM32CubeIDE内的J-link烧录/调试STM32H747XIH6。两个核心中的CM7可以正常烧录,并且可以进入调试器。然而,当我尝试烧录另一个核心CM4时,弹出一个显示“Could Not Verify ST Device”的窗口,控制台显示如图所示。

网友A:
目标板电压不稳定?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或电压问题。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D:
J-Link 固件或 STM32CubeIDE 版本可能不支持 CM4 核心的调试。

网友E:
更新 J-Link 固件,更新 STM32CubeIDE 到最新版本。

网友F:
用 ST-Link ,可能更稳定。

网友G:
降低 J-Link 通信速率看看。

网友H:
手动复位开发板

网友I:
禁用验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