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讯偶尔断连但又自动恢复,真是摸不清规律

楼主(2025-10-10):
做的六路CAN节点系统,发现有时主机发的命令从机收不到,但几秒后又能恢复正常。波特率和滤波配置都查过几遍了,示波器上信号也挺干净。怀疑是中断优先级或者总线负载的问题,但还没定位到具体点。

网友A:
你试试在主机那边加个接收超时判断看看。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是CAN收发器的电源纹波太大。

网友B:
你检查过CAN线的终端电阻吗?有时候接触不良会间歇性断。

网友C:
建议你试试把中断改成最高优先级,看看还会不会丢包。

网友D:
我怀疑是某个节点在发完消息后没及时释放总线。

网友E:
总线长度多长?我这边超5米就开始不稳定了。

网友F:
是不是进低功耗模式后CAN没重新初始化?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帧间隔。

网友H:
有时候滤波器配置太严格也可能丢帧。

网友I:
我有一次是因为某个节点ACK失败导致的。

网友J:
CAN总线负载可能太高了。

网友K: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冲突导致 CAN 接收中断被延迟或丢失。

网友L:
要将CAN中断优先级设为高级别。

网友M:
检查一下CAN收发器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N:
终端电阻是否匹配?

网友O:
滤波器配置不恰当?

网友P:
周围存在电磁干扰?

网友Q:
可能是某个节点在发完消息后没及时释放总线的缘故

网友R:
检查各节点收发器电源稳定性,避免压差过大

网友S:
总线两端严格接 120Ω±5% 电阻

网友T:
采用双层屏蔽双绞线,必要时在CAN_H/L间增加共模电感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U:
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显性/隐性电平转换瞬间,观察是否存在振铃或畸变

网友V:
将总线从中间断开,分成两半,分别测试哪一半有问题。不断重复,直到定位到有问题的节点或线段。

网友W:
节点间采用独立电源或隔离电源

网友X:
单点接地,防止地电位差引入噪声

网友Y:
终端电阻缺失、不匹配、或位置错误。

网友Z:
严格遵循直线拓扑,分支长度不得超过总线总长的10%。

网友AA:
在整个总线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CAN_H和CAN_L之间的电阻。

网友AB:
总线负载率过高

网友AC:
输出端需接50Ω负载以避免反射。

网友AD:
CAN总线在某个时刻的信号质量恶化,导致节点无法正确解码

网友AE:
CAN总线要求在两个最远端的节点上各有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用于吸收信号反射,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AF:
可能是终端电阻问题、某个节点收发器性能下降或电源电压过低。

网友:
所有节点串联,形成总线拓扑

网友T:
信号畸变导致偶发错误

网友AG:
接触不良、线缆损坏、水晶头/端子压接不牢。

网友AH:
将复杂信号分解为基频和谐波的叠加,用于分析非线性电路。

网友AI:
消息冲突和延迟增加,可能引发错误和超时。

网友AD:
使用CAN分析仪测量总线负载率。

网友AJ:
CAN 总线推荐最大长度与波特率成反比,过长会导致信号衰减,出现丢帧。

网友:
在物理层和电气层,而不是复杂的软件协议。

网友AK:
晃动总线连接器或端子,观察通讯是否更易断连

网友AL:
每个节点均内置120Ω电阻

网友AM:
收发器电源端加 π 型滤波

网友AI:
某个节点在发送或接收时,发现总线上的信号与自身预期不符,就会发送错误帧,导致当前传输中断。

网友Y:
总线最远两端保留两个120Ω终端电阻,移除其他节点冗余电阻

网友AN(2025-11-22):
总线长度超过5米可能引起信号衰减,建议使用信号放大器或缩短总线长度。

网友AO:
各节点地电位不一致,或共模电压超出收发器范围。

网友Y:
终端电阻不匹配或接触不良

网友AP:
两个电阻是否真的位于总线的物理两端。

网友AQ:
典型的终端电阻或拓扑结构问题。

网友AR:
阻抗不连续引发信号反射

网友AB:
高优先级任务占用CPU导致CAN接收中断被延迟响应

网友AS:
导线截面积 < 0.5mm² 时,长线电阻大,信号衰减严重

网友AT:
抗干扰能力强,但仍可能受外部电磁干扰(EMI)或内部信号反射影响,导致偶发误码。

网友AU:
信号幅值过低、波形畸变、边沿过缓、过冲/振铃严重。

网友X:
CAN接口添加共模电感 和TVS管,抑制浪涌干扰

网友AV:
用PCAN、Vector、或者带CAN功能的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监控总线,看是否有大量的错误帧。

网友AW:
严禁出现长长的“桩线”或随意T接。

网友AX:
总线长度过长可能导致信号衰减,建议缩短总线或使用信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