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偶尔枚举失败,像是电脑没认到

楼主(2025-10-10):
在做U盘功能时,电脑有时候插上就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也不出现新设备,拔插几次又突然能用了。试过不同线和电脑,情况一样。感觉像供电或时钟初始化有点卡壳,但又没有明显复位迹象。

网友A:
如果你有外部电源,试下不用VBUS供电。

网友B:
我遇到过几乎一样的情况,是USB线太长导致信号衰减。

楼主:
你看看VBUS电压有没有掉到4.5V以下。

网友C:
U595那款的USB驱动有个时序特别敏感。

网友D:
我换成别的主控时发现供电稳定就好了。

网友E:
有可能是PLL启动时序问题,你延迟下再启USB。

网友F:
是不是晶振起振太慢?我之前调这个调了半天。

网友G:
有些主机端口兼容性差,换个接口试试看。

网友H:
可以抓下DP、DM波形对比正常和异常时的区别。

网友I:
我觉得问题在USB复位信号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