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采样结果漂移得厉害,温度变化后更明显

楼主(2025-10-10):
同一通道采样一个固定电压源,开始挺稳的,过十几分钟后值开始上下跳动几十个单位。加上滤波效果也不理想。感觉像参考电压或者内部通道受温漂影响,但还没搞明白根因。

网友A:
可以试下用DMA连续采样,看变化规律。

网友B:
我猜可能是内部参考电压不太稳,L0系列挺常见。

网友C:
你有没有打开ADC的温度补偿?

楼主:
我这边加个外部精密基准源之后稳了很多。

网友D:
温度变化后PCB走线电阻也会有点影响。

网友E:
建议加个采样平均再看趋势。

网友F:
我试过在不同采样时间下误差会变。

网友G:
是不是ADC的输入阻抗太高了?

网友H:
加个0.1uF电容在通道上有时候会改善。

网友I:
我感觉像采样电容放电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