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PWM输出偶尔跳动,示波器上波形会突然变宽

楼主(2025-10-10):
配置定时器做PWM控制LED亮度,正常时波形稳定,但偶尔会有一帧脉宽变大,看起来像寄存器被改动了。代码里没动态修改占空比,不知道是不是时钟源抖动或中断干扰造成的。

网友A:
用示波器触发“宽度异常”可以找出周期点。

网友B:
我怀疑是写CCR时没锁定更新事件。

网友C:
你是不是在中断里改了别的定时器?

网友D:
有可能DMA半传输中断被关了。

网友E:
可以在更新事件前后加保护。

楼主:
试试把ARR和CCR写入顺序调整下。

网友F:
也许是DMA更新寄存器时碰巧被打断。

网友G:
我觉得像时钟同步没对齐造成的。

网友H:
加个断点看看是不是有重载触发。

网友I:
我之前是因为用LSE同步导致短暂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