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I2C外设有时读不到数据,好像从机没响应

楼主(2025-10-10):
用I2C读EEPROM,前几次都正常,之后突然不应答,复位一下又好。波形上看SCL正常,但SDA卡低电平不放。看着像总线被占住了,不清楚是软件死锁还是硬件拉低。

网友A:
我在G0上改用LL库后好多了。

网友B:
我也被这个问题坑过,是EEPROM忙状态太久。

网友C:
你试试加个总线恢复函数。

网友D:
是不是有时候没发送STOP?

网友E:
我这边SDA卡低是因为GPIO没复用成功。

网友F:
你可以在卡死时切成GPIO手动释放。

楼主:
是不是电容太大,线拉不起来?

网友G:
我后来在每次失败后做一次软复位就行了。

网友H:
看下I2C时钟频率是不是太高。

网友I:
我觉得是ACK检测时序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