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触发不灵敏,有时候明显按键也没响应

楼主(2025-10-10):
做个按键唤醒功能,用EXTI配置上升沿触发,但实际测试时有时按键很快按下抬起就没响应,像是中断没检测到。加上软件消抖也不稳定。怀疑和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有关。

网友A:
加个硬件RC消抖效果更明显。

网友B:
L0系列的低功耗唤醒确实有点挑。

网友C:
试过改成双边沿触发看看吗?

网友D:
我觉得是上拉电阻太大。

网友E:
有时候外部电容太小也会错过瞬间变化。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按键波形,抖动挺关键的。

网友G:
我遇过一次是EXTI配置顺序不对。

楼主: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被打断了?

网友H:
进STOP模式前要确认中断清空。

网友I:
我后来改成定时扫描更稳。

网友J:
STM32L0从低功耗模式唤醒时,需要一定时间恢复时钟和 GPIO 状态,可能导致快速按键的中断请求未被及时检测。

网友K:
EXTI 触发方式配置不当?

网友L:
硬件消抖不足?

网友M:
GPIO可能未配置为上拉/下拉模式,导致悬空状态引发误触发。

网友N:
调整 EXTI 触发方式。启用双边沿触发。

网友O:
根据按键电路选择上拉或下拉模式,避免引脚悬空

网友P:
保持 ISR 简短,避免中断丢失。

网友Q:
怀疑和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有关

网友R:
外部电容太小也可能会错过瞬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