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PI传输数据首字节异常,后面全都正常

楼主(2025-10-10):
SPI主模式下给DAC发指令,发现每次传输的第一字节都会错一点,像是位移一拍。后面几字节全对。试过调整时钟相位和极性也没完全解决,不确定是初始化顺序还是启动信号问题。

网友A:
我改成硬件NSS后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B:
我怀疑是NSS信号没拉稳。

网友C:
SPI第一个字节异常常见,初始化时机问题。

网友D:
你在启DMA前先发个dummy字节看看。

网友E:
是不是从机在第一个字节还没ready?

网友F:
我在G4上也踩过坑,最后延迟几微秒就好了。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NSS变化时序。

网友H:
我觉得是CPHA/CPOL组合不匹配。

楼主:
有时候MCU上电后第一次SPI还没完全启用。

网友I:
可以在启动时做一次空传输同步。

网友J:
初始化顺序不正确吗

网友K:
GPIO引脚复用功能配置可能不对

网友L:
时钟极性和相位配置错误?

网友M:
可能CPOL/CPHA 与从机不匹配,导致首字节采样时刻错误,后续字节因时钟同步而正常。

网友N: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 SCK、MOSI 和 NSS 信号,观察首字节时钟和数据是否对齐。

网友O:
检查 PCB 布局和电源质量,排除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