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计时偶尔快几秒,电池掉电后误差更明显

楼主(2025-10-10):
RTC用LSE 32.768k晶振,开机后计时正常,但运行几天后就快了几秒,掉电再上电后更明显。怀疑是负载电容没配好或者晶振质量问题,但不太确定。

网友A:
加个温度补偿表效果还不错。

网友B:
我之前也是LSE晶振导致的,换品牌就好了。

网友C:
检查下负载电容实际值,偏差大影响挺明显。

网友D:
掉电后是不是备份域没初始化完全?

网友E:
L476的RTC校准寄存器你用了没?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LSE驱动能力设置太高。

网友G:
也可能是晶振板上布线太长。

网友H:
你测过LSE实际频率吗?

网友I:
我遇过一次是Backup域供电不稳导致漂。

楼主:
试下在代码里做周期性微调。

网友J:
晶振负载电容是否匹配。

网友K:
晶振精度是不是不够?

网友L:
换高精度晶振看看。

网友M:
如果应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可考虑 TCXO 32.768kHz 晶振。

网友N:
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O:
可能RTC 预分频器配置错误

网友P:
可能需要换换MCU或晶振。

网友Q:
可能是LSE驱动能力设置太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