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Timer输入捕获测频率结果乱跳,信号其实挺稳的

楼主(2025-10-10):
用输入捕获测一个方波信号,频率在几百Hz,示波器上很稳,但捕获出来的值总是乱跳几百个计数。滤波器开了也没太大改善,不知道是不是时钟分频或者触发沿抖动造成的。

楼主:
我试过切到另一组定时器通道后就正常了。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输入捕获通道共用了别的时钟。

网友B:
试试改成上升沿捕获看看差别。

网友C:
信号源是不是方波占空比太极端?

网友D:
我加了个RC滤波就稳了。

网友E:
是不是定时器预分频太大?

网友F:
DMA读的值有没有错位?

网友G:
我用F3系列时发现同步问题挺常见。

网友H:
有可能信号太干净,反而触发了两次。

网友I:
建议加个死区或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