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RT-Thread环境下编写GD32F103的UART2程序源码

楼主(2025-10-10):
编写RT-Thread环境下GD32F103的UART2程序源码
一、RT-Thread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GD32F103。以下是在RT-Thread环境下编写GD32F103的UART2程序源码的方法和示例代码。
1.硬件配置 :查芯片手册第40页有定义。
确保GD32F103RCT6的UART2引脚已正确连接:
◦ UART2_TX: PB10 (默认)
◦ UART2_RX: PB11 (默认)

二、查看BSP中drivers文件夹下drv_usart.c程序源码。

1.源码中相关定义与实际芯片引脚完全对应。
三、编写UART2程序代码。

UART和其他设备一样,应用程序通过统一的设备管理接口来访问串口硬件,相关接口如下所示:
函数 描述
rt_device_find() 查找设备
rt_device_open() 打开设备
rt_device_read() 读取数据
rt_device_write() 写入数据
rt_device_control() 控制设备
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 设置接收回调函数
rt_device_set_tx_complete() 设置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rt_device_close() 关闭设备
程序源码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5-08-22     10545       the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define BSP_USING_UART2  //第一步打开BSP工程  添加 UART2 使能宏

#define SEND_INTERVAL      1000     /* 发送间隔,单位:毫秒 */
#define SAMPLE_UART2_NAME  "uart2"       /* 需要操作的设备 */
/* 线程控制块 */
static rt_thread_t send_thread = RT_NULL;
static rt_device_t serial2;                  /* 设备句柄 */
static char str[] = "hello RT-Thread2!\r\n"; /* 需要发送的数据 */
static rt_uint8_t send_data = 0x00;          /* 测试发送次数 */
rt_size_t send_len = 0;                      /* 发送数据长度 */
/* 发送线程函数 */
static void uart2_send_thread(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 发送字符串 */
        send_len = rt_device_write(serial2, 0, str, (sizeof(str) - 1));
        /* 数据自增,循环发送 */
        send_data++;
        /* 延时1秒 */
        rt_thread_mdelay(SEND_INTERVAL);
    }
}
static int uart2_sample(void)
{
    rt_err_t ret2 = RT_EOK;
    /* 查找系统中的串口设备 */
    serial2 = rt_device_find(SAMPLE_UART2_NAME);
    if (!serial2)
    {
        rt_kprintf("find %s failed!\n", SAMPLE_UART2_NAME);
        return -RT_ERROR;
    }
    /* 配置UART参数 */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config = RT_SERIAL_CONFIG_DEFAULT;  /* 默认配置 */
        config.baud_rate = BAUD_RATE_9600;                        /* 波特率 */
        config.data_bits = DATA_BITS_8;                             /* 数据位 */
        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 停止位 */
        config.parity    = PARITY_NONE;                             /* 校验位 */
    /* 控制UART设备 */
     rt_device_control(serial2, RT_DEVICE_CTRL_CONFIG, &config);
    /* 以中断接收及轮询发送模式打开串口设备 */
    ret2 = rt_device_open(serial2, RT_DEVICE_FLAG_INT_RX);
    if (ret2 != RT_EOK)
    {
        rt_kprintf("open device2 failed\r\n");
        return -RT_ERROR;
    }
    /* 发送字符串 */
    send_len = rt_device_write(serial2, 0, str, (sizeof(str) - 1));
    if (send_len != sizeof(str) - 1)
    {
        rt_kprintf("send data failed\r\n");
        return -RT_ERROR;
    }
    /* 关闭设备

    ret2 = rt_device_close(serial2);

    if (ret2 != RT_EOK)
    {
        rt_kprintf("close device2 failed\r\n");
        return -RT_ERROR;
    }*/

    rt_kprintf("serial device2 test successful\r\n");

    /* 创建发送线程 */
       sen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uart_send",
                                      uart2_send_thread,
                                      RT_NULL,
                                      512,
                                      10,
                                      10);

       /* 启动线程 */
       if (send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send_thread);
       }
       else
       {
           return -RT_ERROR;
       }

    return RT_EOK;
}
/* 导出到自动初始化 */
INIT_APP_EXPORT(uart2_sample);

四、仿真测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兴园电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6598085/article/details/15092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