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零基础玩瑞萨RA(1)-基于瑞萨RA FPB-RA6E2的LED闪烁

楼主(2025-10-10):
, 帖子, ,

#申请原创#
上图是一块瑞萨经常做活动赠送的开发板,FPB-RA6E2,非常适合想学嵌入式又不知道该如何入门的小伙伴。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先从简单的入手,依托互联网上的丰富资源,新手也可以做出很多好玩的东西出来,体验嵌入式开发的乐趣。
首先瑞萨有自己的官方开发工具e2stdio,下载地址我放在这了:
https://github.com/renesas/fsp/releases
但是小伙伴注意了GitHub可能需要科学上网,不会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我给你发安装包。我下载的是最新的6.1版本,如图所示:
安装的过程只需要点点点就可以了,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RA6E2用户手册
在开始写程序前,我们需要先查询用户手册获得引脚,也就是芯片中哪根引脚(GPIO)控制着开发板上的LED灯。首先进入瑞萨官网renensas.com  找到product中的RA ARM Cortex-M MCUs  点进去往下划找到RA6E2  点进去之后再点击下面一行的boards&kits  在这里就能看到我们的FPB-RA6E2了!
点击下载User'sManual

并在用户手册中找到引脚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FPB-RA6E2开发板上,P206和P207引脚对应的是LED1、2,知道了这些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简单的代码了

楼主:
2、创建程序
我们点击进入安装好的e2s软件
在最左上角的FILE也就是文件中选择第一个new新建,再选择Renesas c/c++项目,再选择Renesas RA,之后就会跳出这个框
选择第一个RenesasRA C/C++ project点击next
给项目命名并选取存储位置点击next

下面一步很重要,因为e2s这个软件是面对瑞萨RA的所有芯片,所以我们要正确选择我们的芯片
在board这一栏选择FPB-RA6E2之后点next

之后就一直点next直到这个页面
选择blinky的话相当于他自动帮你生成了一个闪灯程序,这里我们就选第二个,什么都没有的最小文件点击finish,这样我们的程序就创建好了。
总结一下就是按流程一直点击,将对应的板子型号选择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3、点亮LED
点击finish之后,它会询问你是否打开透视图,点击打开

之后就进入了这个页面
在这里有一个pins,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引脚,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就显示如下
首先我们要将上文提到的P206、P207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
由于我没有找到这块板子的电路图,所以我先一个配置高电平输出,一个配置低电平输出,等烧录进去的时候就知道点亮LED灯是哪个电平了
配置好引脚后点击右上角生成代码
编写完后就会发现左边多了一个与GPIO有关的模块,在最下面
点开这个g_ioportI/O Port模块,就能找到瑞萨帮我们写好的库函数,我们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有这么多,但是我们只用到Pinwrite这一个函数
我们点击CallR_IOPORT_pinWrite可以直接把函数托入程序中
如图打开src文件里的hal_entry也就是我们的主函数
将Call R_IOPORT_pinWrite直接拖入光标位置
删除前面的status=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配置这个写入函数就可以了
可以观察到,这个函数需要写入pin也即引脚位置,level也即电平状态这两个参数

说人话就是,要让板子知道哪个引脚该输出什么样的电平
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个程序中是如何表述引脚以及电平状态就可以了
右键点击函数,找到打开函数声明(OPENDecleration)就可以看到函数声明了
右键pin,打开bsp_io_port_t pin 的声明,如下图所示
往上滑,找到我们需要的P206和P207
同理打开level的声明
这样我们就找齐了所需的东西
将pin和level一一替换,P206LED1输出低电平,P207输出高电平
接下来点击左上角的小锤子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找一根线来连接板子
注意要用新一点的线,不然可能会烧录失败,连接好后右键文件
选择GDB调试
询问是否切换透视图,点击切换
再点一下右上角的运行图标
可以看到LED2被我们点亮了

楼主:
4LED闪烁
LED闪烁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其实就是控制引脚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我们只需要在一个程序中,让P206引脚一段时间是高电平,一段时间是低电平就可以了
之后点击右上角的C/C++
切换回我们的代码视角
我们找到如下基本功能函数:
bsp_delay就是我们要的延时函数,双击进入
这个R_BSP_SoftWareDelay就是我们要的函数

依然是和上面一样,查看所需的参数声明
delay是时间数值,units是时间单位,分别是秒,毫秒和微秒
写一个死循环,让程序一直执行,每过一秒翻转一次电平状态,这样就实现了两个灯交替闪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