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偿悬赏:盐度计开发

楼主(2025-10-10):
技术要求:
1:DC24V供电
2:输出方式:rs485及4-20mA
3:检测方式:感应式检测
4:环境要求:溶液温度范围:0-60度
5:检测方式:感应式检测。参考图如下:

有做过相关产品的大佬可联系

网友A:
生化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测电阻值应该就可以,我做过测粮食含水量,用的电阻法

网友C:
又是个骗方案的家伙。

网友D:
什么传感器?测电解液导电率?

网友D:
[技术讨论] 回帖《[技术讨论] 有偿悬赏:盐度计开发》中国英茂科贸申请测评研发  https://bbs.21ic.com/icview-3491102-1-1.html

网友D:
[技术讨论] 回帖《[技术讨论] 有偿悬赏:盐度计开发》中国英茂科贸申请测评研发  https://bbs.21ic.com/icview-3491102-1-1.html

联系电话:18731682394  地址:中国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金鼎府邸4号楼二单元402室  丙丁先生收

忘了说,只提供实物搭建/调通/程序优化/Debug,由于水平有限,不提供画电路板和画壳服务,也没收这方面的钱,
如果有需要,可以推荐,推介费10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电阻值应该就可以,我做过测粮食含水量,用的电阻法

可以,但是用银针作为探针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是个骗方案的家伙。

敞开门做生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之前在论坛获得了第一个项目——220伏按钮开合瞬间电压/电流 采集/显示
赚到了1200元,
现在想想很有收获,
如果现在做,怎么也得用WIFI或蓝牙导出excel.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技术讨论] 回帖《[技术讨论] 有偿悬赏:盐度计开发》中国英茂科贸申请测评研发  https://bbs.21ic.com/icv ...

搜索和想了很多,
排除了一些方案,
结合手上的材料,
保留了这个方案,

在做Arduino Uno,
两轮自平衡机器人,
用到定位和陀螺仪,
加入这个会很好玩,

网友D:
刚发现网上有很多成熟的方案,
有用土壤传感器的,有用别的,
如果让我做电话18731682394.
方案可以选择不是绝对的,

可以选择已有的方案,
也可以选择我这个有点新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网上有很多成熟的方案,
有用土壤传感器的,有用别的,
如果让我做电话18731682394.

好的,我让我们经理联系你。。。我们经理联系方式我私信你,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个骗方案的家伙。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没做上的,都是来骗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网上有很多成熟的方案,
有用土壤传感器的,有用别的,
如果让我做电话18731682394.

我们主要是开发大量程的。4%以下的我们有成熟方案及产品了,现在主要是要测到3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让我们经理联系你。。。我们经理联系方式我私信你,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他。 ...

我这边挺积极主动的,还没有收到定金,所以没有开工,定金至少覆盖电刀探头的钱,我了解到贵公司,是高盐度溶液,现在工业上是主流 电导法,我找了很多资料补充思路,有信心完成代码调试和模块搭建(不包括:壳体制作和电路板画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让我们经理联系你。。。我们经理联系方式我私信你,你也可以直接联系他。 ...

行,尽快交定金研发吧,时间是最宝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主要是开发大量程的。4%以下的我们有成熟方案及产品了,现在主要是要测到30%。 ...

就是高浓度的盐水呗?为什么高浓度不能用常规的测量方式?是因为对探头腐蚀性很强吗?因此我想用创新的超声比、红外线水位的方式,还只是一个想法,通过AI生成了方案和代码,如果信我,我就搏一搏,创新一下,我的想法是在一定温度下,一个玻璃试管,可以用红外线传感器标记有没有溶液,超声波传感器,发出声波,一定会有反射,不同浓度的水反射率应该不同,现在的问题是,超声波传感器的波是像四周扩散的,可能碰到玻璃试管壁就反射回来了,如果加入光纤的话,比如一段光纤,不侵入到液面里,

这个步子有点大,哪里找能发射超声波的光纤?

如果在清洁的试管中,通过光照从一侧向另一侧照射,不同浓度也会有不一样的透射率,

这和玻璃试管的材质密度也有关系,不太可取,

回归电导法测量,是不是单位距离,两根探头插入溶液中?

不同深度的盐分浓度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我在研究的过程中,知道如果不能直接测量出一个物理量,就可以用其他物理量推导这个未知的物理量,

这叫卡尔曼滤波,好像是这个名字,

既然贵公司可以测量4%以下的盐度,

那么可以沿用现在的硬件和外壳,

只需要试管,纯净水,量筒,和算法,

比如原始溶液溶解度是30%,

稀释一次同等体积的溶液,

用纯水,

溶解度是15%,

再次稀释是7.5%,

第三次稀释是3.75%,

就得到了仪器可测量的盐度,

再用算法反推原来的盐度,

(每次都充分溶解,不通过搅拌)

这个算法是4%*稀释次数=原溶液盐度。

一次性快速精准测量未知浓度溶液浓度,用电子计算的方式,
可以预设已知溶液浓度对应的电流,
对于高浓度的盐水,
导电率更高,
对应电流越大,
相同功率,电压越小,

通过比较器亮灯,
粗略估算出要稀释的次数,
然后总不能捣鼓试管吧,

就现在的4%的浓度*亮灯的个数=实际溶液浓度,

可是误差还没有考虑,需要实际纠正,

而且和电池的电量也有关系,、

因为要保证功率基本一致。
d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行,尽快交定金研发吧,时间是最宝贵的,

还没有权限回私信,就在这里发了,

丙丁先生,150782198401230010
中国香河英茂科工,
电话:18731682394,
中国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金鼎府邸4号楼二单元402室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权限回私信,就在这里发了,

丙丁先生,150782198401230010

往期作品(2022-07-22 06:33:40):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054129
正在作的:

带卫星定位的 两轮Arduino Uno , MPU6500,自平衡机器人,

在为自主农机作技术拓展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