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48 多个封装选择

楼主(2025-10-10):
⚫ ARMv7-M架构32bit Cortex-M4 CPU,集成FPU、MPU,支持SIMD指令的DSP,全指令跟踪单元ETM,

及CoreSight 标准调试单元。最高工作主频 200MHz,达到250DMIPS或680Coremarks的运算性能。

⚫ 内置存储器

‒ 最大 256KB 的 Flash memory

‒ 最大 68KB 的单周期访问高速 SRAM

⚫ 电源,时钟,复位管理

‒ 系统电源(Vcc):1.8-3.6V

‒ 7 个独立时钟源:外部主时钟晶振(4-25MHz), 外部副晶振(32.768kHz),内部高速 RC(16/ 20MHz),内部中速 RC(8MHz),内部低速 RC (32kHz),PLL,内部 WDT 专用 RC(10kHz)

‒ 包括上电复位( POR), 低 电 压 检 测 复 位 (PVD1R/ PVD2R),端口复位(NRST)在内的 15 种复位源,每个复位源有独立标志位

⚫ 低功耗运行

‒ 外设功能可以独立关闭或开启

‒ 三种低功耗模式:Sleep,Stop,Power Down 模式

⚫ 外设运行支持系统显著降低 CPU 处理负荷

‒ 12 通道双主机 DMAC

‒ 4 个数据计算单元(DCU)

‒ 支持外设事件相互触发(AOS)

⚫ 高性能模拟

‒ 3 个独立 12bit 2.5MSPS ADC

‒ 2 个独立 12bit DAC

‒ 4 个独立电压比较器(CMP)

⚫ Timer

‒ 2 个多功能 16bit PWM Timer(Timer6)

‒ 3 个 16bit 电机 PWM Timer(Timer4)

‒ 1 个 32bit 通用 Timer(TimerA)

‒ 4 个 16bit 通用 Timer(TimerA)

‒ 2 个 16bit 基础 Timer(Timer0)

‒ 实时时钟 Timer(RTC)

‒ 2 个 WDT,支持内部专用时钟

⚫ 最大 67 个 GPIO

‒ 最大 62 个 5V-tolerant IO

⚫ 最大 32 个通信接口

‒ 6 个 USART,支持 ISO7816-3 协议

‒ 3 个 SPI

‒ 2 个 I2C,支持 SMBus 协议

‒ 1 个 QSPI,支持 100Mbps 高速访问(XIP)

‒ 2 个 MCAN,支持 CAN2.0B,支持 CAN FD

⚫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EXMC

‒ 支持静态 Memory 控制器

⚫ 数据加密功能

‒ AES/ HASH(SHA256)/ TRNG

⚫ 封装形式:

‒ LQFP80(12×12mm)

‒ LQFP64(10×10mm)

‒ LQFP48(7×7mm)

‒ QFN48(5×5mm)

‒ QFN32(4×4mm)

网友A:
拥有6路U(S)ART、3路SPI、2路I2C以及2路CAN接口,满足多设备互联需求,尤其适合工业自动化系统中复杂的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B:
ARMv7-M架构32bit Cortex-M4 CPU,集成FPU、MPU,支持SIMD指令的DSP,全指令跟踪单元E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