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何如此设计

楼主(2025-10-10):
在维修过程中看到有的开关电源会如图这样子处理,有的不会这样子处理;有同事说是防打火,有的说是高压防护泄放;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目的设计,懂得的坛友还请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放电齿,是一种通过PCB布线实现的物理放电路径设计,利用空气的电击穿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尖峰能量的旁路泄放。其核心在于在PCB信号来源端和泄放端之间,布置一组“齿状”导体,彼此尖对尖排列,中间保持1mm的空气间隙,且无阻焊层覆盖,以确保气隙裸露可击穿。

收到,这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