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使用“target extended-remote”而不是“target-remote”

楼主(2025-10-11):
有没有办法设置STM32CubeIDE在使用gdb连接时使用“target extended-remote”而不是“target-remote”?

网友A:
修改 .launch 文件,替换 target remote 为 target extended-remote。

网友B:
如果希望在GDB启动时自动执行 target extended-remote,可以在 GDB 初始化脚本中添加命令。

网友C:
虽然 STM32CubeIDE 的 GUI 没有直接选项切换 target remote 和 target extended-remote,但可以通过 自定义调试命令 间接实现。

网友D:
直接修改 .launch 文件,简单且直接。

网友E:
用 .gdbinit 脚本,适合全局配置。

网友F:
修改对应的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