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数据偶尔丢包但波形正常,不知道是哪层的问题

楼主(2025-10-11):
最近在测试CAN FD通讯时,发现偶尔主机发的帧从从机这边就没收到,但示波器上波形很干净,位定时也没问题。怀疑是中断优先级或FIFO溢出,但还没定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

网友A:
你可以试下调一下位时间,特别是SJW参数。

楼主:
我之前在FDCAN上也遇过,最后发现是滤波配置太严格导致的。

网友B:
有时候不是物理层,是报文队列被覆盖了。

网友C:
你试过开一下中断时间统计吗?可能是CPU忙不过来。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下Tx事件FIFO,有没有溢出。

网友E:
这种偶发问题挺难查的,我当时加了个错误计数器才看出规律。

网友F:
是不是同时有DMA在跑?我遇过DMA干扰CAN中断。

网友G:
我建议抓几帧看看CAN标识符是不是被搞混了。

网友H:
波形正常不代表没问题,可能是同步边界不理想。

网友I:
之前我换成500k波特率反而没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