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枚举过程卡在SET_ADDRESS阶段,不再往下走

楼主(2025-10-11):
做U盘设备测试时,发现有时候枚举会卡在SET_ADDRESS,主机那边提示设备错误。逻辑分析仪看命令都收到了,就是设备没响应后续请求。是不是某个中断没正确清?

网友A:
多半是状态机没走完,得仔细看下控制阶段。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是EP0缓冲没清零导致的。

楼主:
这个阶段如果ACK丢了,主机会直接停。

网友C:
检查下USB中断服务里有没有卡在while循环。

网友D:
是不是用了FreeRTOS?我遇到任务切换延迟也这样。

网友E:
U595的USB IP挺挑的,注意时钟配置别动。

网友F:
我记得Cube里那个USB_Device例程有类似注释。

网友G:
有时候SET_ADDRESS后要delay一点再继续。

网友H:
建议在EP0中断里打log看看有没有触发。

网友I:
我试过加个软复位,能解决一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