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采样稳定但偶尔跳值,怀疑电源或时钟抖动

楼主(2025-10-11):
做电池电压采样时,数据大部分都稳定,但有时会突然跳高几十个数。换过滤波电容,参考电压也稳定。感觉像时钟瞬间乱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ADC内部问题。

网友A:
有时候是接地不好,模拟地单独拉下。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最后是采样时间太短。

网友C:
你加了DMA吗?有时候DMA没同步好。

楼主:
电源噪声很容易让ADC飘,尤其是电机附近。

网友D:
我建议加个数字滤波,比如移动平均。

网友E: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我在STOP唤醒后也跳。

网友F:
有可能是内部参考VREFINT没稳。

网友G:
可以试试改成触发采样模式,不要连续。

网友H:
你能抓到波形的话看看是不是瞬时噪声。

网友I:
我换过晶振后就没跳了,可能真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