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I2C偶尔被卡死在BUSY状态,软复位也解不了

楼主(2025-10-11):
调传感器时遇到I2C挂死BUSY问题,SDA一直被拉低。只有掉电才好。软复位、重新初始化都不行。怀疑某种异常停止状态,想知道大家一般怎么处理这种死锁?

网友A:
我遇到一次是线太长,加个buffer后好了。

网友B:
这个老问题了,我一般手动发几个SCL脉冲放总线。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多个I2C设备?有的会抢线。

网友D:
有时候是上拉电阻太大,信号拉不起来。

楼主:
Cube的HAL库有个恢复函数,可以参考。

网友E:
我之前改过驱动,用GPIO模拟时序解锁。

网友F:
BUSY状态一般是硬件检测没清干净。

网友G:
试试在初始化前先关时钟再开。

网友H:
SDA卡低多半是从设备没释放。

网友I:
你用逻辑分析仪看下哪个时刻出问题。

网友J:
Cube的HAL库有个恢复函数,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