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UART发送长数据时后半段错乱,怀疑DMA或缓存

楼主(2025-10-11):
发送几百字节数据到上位机时,前半部分正常,后半部分会出现乱码或丢字节。波特率不高,DMA方式发送。怀疑是缓存没同步或者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A:
多半是缓存区没flush到内存里。

网友B:
这个我见过,多半是DMA缓存没刷新。

网友C:
检查下内存是不是放在DTCM区。

网友D:
有时候是HAL_UART_TxCpltCallback没被触发。

网友E:
我建议DMA配置里别勾循环模式。

网友F:
如果用了printf,注意重定向函数别打断发送。

楼主:
试试关掉中断再DMA发送,看有无差别。

网友G:
CubeIDE生成的默认配置有坑,优先级太低。

网友H:
我遇到过FIFO溢出问题,波特率再低也会。

网友I: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对比实际波形。

网友J:
DMA方式发送还是有非常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