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捕获信号时偶尔读到0值,像没触发

楼主(2025-10-11):
用TIM输入捕获测速信号时,偶尔捕获值是0,但信号实际在跳。怀疑是输入滤波或极性配置不当。逻辑分析仪能看到脉冲,不知道是不是中断丢失。

网友A:
试试在触发中断里手动清标志位。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抖动滤波太强,信号被吃掉了。

网友C:
我建议调短ICFilter看看。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上升沿捕获,但信号是双边?

网友E:
我以前遇到DMA没开,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F:
你可以用连发模式多测几次看看规律。

网友G:
有时候输入频率太快,中断反应不及时。

网友H:
注意检查ARR和PSC配置,不要太小。

楼主:
我测过一个霍尔信号也这样,最后换成外部中断。

网友I:
F1系列捕获单元老一点,触发机制不太稳。

网友J:
用TIM输入捕获测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