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外部中断频繁触发但信号线电平正常

楼主(2025-10-11):
测量按钮输入时,发现EXTI中断疯狂触发,但用万用表测电平很稳。怀疑是干扰或内部上拉问题。已经加了RC滤波,还是偶发抖动。

网友A:
不排除是邻线耦合,特别是排针并行。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太长的杜邦线?我遇过同样的干扰。

网友C:
检查下EXTI的触发边沿配置。

网友D:
有时候HAL_GPIO_EXTI_Callback里时间太长也会连发。

网友E:
可以试试用下降沿触发代替双边。

网友F:
我建议在中断入口加消抖计时。

网友G:
F0系列内部上拉挺弱的,加个外部上拉看看。

网友H:
万用表太慢,看不出高频干扰。

网友I:
试下关掉USB调试口,有时候会干扰。

楼主:
我当时换成低通电容0.1uF后好了。

网友J:
硬件消抖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