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PI DMA模式下收发不同步,数据偏移一位

楼主(2025-10-11):
做高速SPI双向通信时,发现DMA模式下收发对不上位,像是对齐错了。单步模式没问题。怀疑是DMA请求触发点或者FIFO阈值设置问题。

楼主:
看下SPI_CR2寄存器的FRXTH设置,很关键。

网友A:
H7的SPI外设有点复杂,DMA要同步配置。

网友B:
我以前遇到是MISO延迟半个时钟。

网友C:
FIFO阈值要配合数据宽度一起改。

网友D:
你可以试下禁用NSS硬件管理。

网友E:
是不是主从反了?H7会自动延迟半拍。

网友F:
我建议抓SPI波形确认CS信号 timing。

网友G:
有时候Tx DMA先启动会造成错位。

网友H:
Cube默认的DMA优先级也得调高。

网友I:
我后来改成Polling模式验证同步才发现问题。

网友J:
DMA请求触发点估计不匹配。

网友K:
SPI的DMA请求可能在数据未完全准备好时触发,导致发送/接收的数据位数不对齐。

网友L:
FIFO阈值设置可能不合理。

网友M:
SPI时序配置有误?

网友N:
是不是DMA传输长度不匹配?

网友O:
在高速通信中,DMA或SPI中断处理延迟可能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N:
将发送和接收的DMA流配置为双缓冲模式。

网友O:
配置DMA双缓冲。

网友P: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直接观察数据对齐情况。

网友Q:
DMA要同步配置

网友R:
我之前就遇到是MISO能延迟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