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模块化编程规范与分层设计

楼主(2025-10-13):
一  模块化编程的规范
1 模块编程的概述
模块化编程就是指把不同的功能封装到多个文件里面去
比如把不同的外设驱动放到不同的文件里面去

2 规则
(1)工具函数和常规宏定义

所有特定的算法,工具函数和常规宏定义

如这些include所包含的包,还有就是自定义类型等
目录:Com/
前缀:Com_

2 驱动层

所有与芯片直接交互的自身硬件代码,例如GPIO开关,硬件UART和ADC的驱动,计时器等,就是读取和写就放到这里
目录:Dri/
前缀:Dri_

3 接口层

位于驱动层之上,通过标准接口(GPIO,UART,IIC,SPI等)驱动的外部硬件代码,如果没有外部硬件设备,可以不用这一层
目录:Int/
前缀:Int_
比如:单片机----外部屏幕 ----温度传感器 ----等等
理解:就是在驱动层读数据和写数据,然后接口层就是对于信号和外部硬件代码放到接口层

4 中间层

提供更加高级的服务,如: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和空间协议栈等,这层通常用于复杂的单片机项目,例如:使用RTOS的项目,简单的项目可以不用这一层
目录:Mid/
前缀:Mid_

5 应用层

包含应用程序的主要逻辑,该层应只与上面的中间件层或者接**互,尽量不直接访问驱动层
目录:APP/
前缀:APP_

6 命名规则

7 函数的命名

第二点比如:Int_Digital_shansuo---->接口层的数码管的闪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只自律的鸡」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6738532/article/details/151897380

网友A:
我同意,模块化编程使得代码更加清晰,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功能,便于团队协作和后期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