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dsPIC33EP 'GS' 系列器件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2025-10-18):
dsPIC33EP 'GS' 系列器件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A:
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电源运行效率,更加先进的数字控制器件必不可少。为此,Microchip近日推出了含有14款新器件的dsPIC33EP“GS”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产品,可以在开关频率更高的情况下实施更为复杂的非线性预测及自适应控制算法。

网友A:
“dsPIC33EP “GS”系列使用现如今最为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实现更多的计算量、更为复杂的算法和应用。这里的算法包括自适应的算法。我们的系列产品通过提高宽负载条件变化下的效率,在非线性和预测算法过程当中提高对瞬态条件的响应。此外,客户对于开关频率的要求也更高。我们的最新系列产品能够采用尺寸更小的电容和电感。这样不仅节省了成本,还提高了工艺密度,节省电路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