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浪涌保护器2P与1P+N的区别和行业应用详解

楼主(2025-10-11):
在现代配电系统中,浪涌保护器(SPD,Surge Protective Device) 是保障电气安全与设备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它用于防护因雷电、电网切换、静电放电等引起的瞬态过电压(浪涌),防止电气设备被击穿或损坏。随着配电系统的多样化和接地方式的不同,浪涌保护器出现了多种结构形式,其中以 2P型 与 1P+N型 最为常见。它们在外形、内部结构、保护原理以及应用场景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地凯防雷将系统分析两者的区别、参数含义及行业应用方案。
二、浪涌保护器的基本结构与分类
浪涌保护器按保护相数与结构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1P:单相系统(L-PE),1条火线,单相负载、照明控制系统
1P+N:单相系统(L-N、N-PE),1条火线+中性线,单相配电系统(TN-S、TT)
2P:单相两线系统(L-N)或单相两极保护,2条线(L-PE、N-PE),单相线路、电气设备保护
3P:三相三线系统(L1、L2、L3),3条火线        三相无中性线负载
3P+N:三相四线系统(L1、L2、L3、N),三相+中性线,三相配电柜、机房总电源
4P:三相带N线系统(L1、L2、L3、N),三相+N线整体保护模块,三相四线TT/TN系统总配电
三、地凯科技2P浪涌保护器与1P+N浪涌保护器的区别
(1)电气结构区别
2P浪涌保护器:
含有两个保护极(Pole),通常是L-PE 和 N-PE 保护。内部多采用两只压敏电阻(MOV)或压敏+气体放电管组合结构。
其原理为:当火线或中性线出现高能瞬态浪涌电压时,SPD导通,将能量快速泄放至地线,从而保护下游设备。
1P+N浪涌保护器:
内部由 一个火线保护模块(L-N) 和 一个N-PE组合保护模块 构成,形成“T形”或“Y形”保护结构。
它不仅能抑制L-N间浪涌,还能对N-PE间进行泄放,保护更为全面。
(2)接线方式区别
2P:L、N、PE三端接线,L与N分别对PE保护,TN、TT系统,L→SPD→PE;N→SPD→PE
1P+N:L、N、PE三端接线,内部已实现N-PE保护,TN-S、TT系统,L→SPD→N(内部含N-PE放电通道)
2P浪涌保护器的L、N均直接接地放电,适用于无明显区分N线与PE线的系统;
1P+N浪涌保护器则分级保护更科学,常用于有独立中性线和保护地线的场所。
四、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主要参数解析
浪涌保护器的性能优劣主要由以下技术参数决定:
标称工作电压:Un,230V AC,SPD长期运行电压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275V AC(单相),SPD可长期承受而不动作的最高电压
标称放电电流:In,20kA(8/20μs),SPD在标准浪涌波形下可承受的放电电流
最大放电电流:Imax,40kA(8/20μs),SPD能承受的最大浪涌电流
雷电冲击电流:(Iimp)Iimp,12.5kA(10/350μs),一级SPD测试波形参数
电压保护水平:Up,≤1.5kV,SPD导通时的残压值(越低越好)
响应时间:tA,≤25ns,SPD对浪涌响应速度
保护模式:L-N、L-PE、N-PE,线路之间的保护关系
参数解读:
Uc 是选型中关键参数,若Uc过低,会在电网正常波动中误动作;若过高,保护效果减弱。
In/Imax 表征SPD耐冲击能力。一般建筑物配电箱取In≥20kA,Imax≥40kA。
Up 反映SPD的保护等级,一般二级SPD要求Up≤1.5kV,三级SPD要求Up≤1.2kV。
Iimp 仅用于一级SPD(如建筑物总配电柜),要求≥12.5kA(10/350μs)符合GB/T 18802.1-2020标准。
五、2P与1P+N浪涌保护器的选型原则
(1)适用系统区分
TN-C系统2P:无独立PE线,N与PE共用
TN-S系统1P+N:有独立N、PE,需分级防护
TT系统1P+N:N与PE分开接地,适合Y型保护
IT系统2P:接地不直接连接系统点,使用对地放电型SPD
(2)安装级别与浪涌等级匹配
一级保护(总配电柜):应选用Iimp≥12.5kA,Up≤2.5kV的1P+N或2P组合SPD;
二级保护(楼层配电箱):选In≥20kA,Up≤1.5kV的1P+N型SPD;
三级保护(终端设备箱):选In≥10kA,Up≤1.2kV的微型1P+N插拔式SPD。
(3)额定工作电压选型
单相系统:Un=230V,Uc=275V;
三相系统:Un=400V,Uc=440V;
通信电源或直流供电系统:Uc根据DC24V、48V、110V、220V选取。
六、地凯防雷2P与1P+N浪涌保护器的行业应用
(1)建筑供配电系统
1P+N浪涌保护器常用于住宅、办公楼、商场等TN-S系统的末端配电箱;
2P浪涌保护器用于建筑总电源配电柜或中性点接地不明确的旧建筑改造工程。
典型参数:Uc=275V,In=20kA,Imax=40kA,Up≤1.5kV。
(2)工业自动化与设备控制系统
在工厂配电、PLC控制柜、变频器等设备前端:
若系统为TN-S:选1P+N型SPD;
若为TN-C或IT系统:选2P型SPD。
SPD需具备失效指示和遥信报警功能(如远程干接点输出)。
(3)电力与新能源行业
光伏系统(DC侧)通常使用2P直流SPD,Uc=1000V DC或1500V DC;
风电与储能系统中,交流侧多采用1P+N或3P+N型SPD以兼容中性线保护;
充电桩防雷:根据电源制式选1P+N或2P,需满足In≥20kA、Up≤1.5kV的要求。
(4)通信与网络机房
机房配电柜采用1P+N二级SPD,终端插座采用微型SPD;
保障服务器、交换机、电源模块免受浪涌干扰。
要求:Up≤1.2kV,响应时间≤25ns。
(5)轨道交通与智能城市设施
控制系统电源、信号灯控制箱常采用2P SPD(L-PE与N-PE放电);
监控系统与电源端采用1P+N配合信号SPD构成全方位智能防雷系统。
2P与1P+N浪涌保护器在功能原理上虽相似,均用于电源系统防雷,但由于系统接地形式和保护要求不同,其应用存在明显差异。
2P SPD:适用于TN-C、IT系统,结构简单、成本低。
1P+N SPD:适用于TN-S、TT系统,保护更全面、符合现代建筑防雷规范。
在选型时,需综合考虑系统接地形式、电压等级、雷电区划分(LPZ分区)以及国家标准(GB/T 18802.1-2020、IEC 61643-11)。
通过合理选用与分级配置,SPD可实现电气系统从总进线到终端设备的全方位防雷保护,确保工业、建筑、通信、新能源等行业设备的长期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