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K256MP508配置系统时钟为80MHz后的UART波特率错误、PWM输出频率偏差大及定时器中断周期不稳定

楼主(2025-10-14):
dsPIC33CK256MP508配置系统时钟为80MHz后的UART波特率错误、PWM输出频率偏差大及定时器中断周期不稳定。

网友A(2025-11-13):
可能是系统时钟配置有误。需检查 PLL 倍频参数、 oscillator 类型(内部 / 外部)及分频器设置,确保核心时钟准确 80MHz。UART 波特率需按实际时钟计算分频值;PWM 和定时器需重新配置预分频与计数周期,用示波器实测校准,必要时启用时钟稳定电路,排除硬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