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奇偶校验算法实现一则

楼主(2025-10-11):
, ui, T3, DA, AMP, or
奇偶校验算法(Parity Check Algorithm)是一种简单的错误检测方法,用于验证数据传输中是否发生了位错误。通过在数据中添加一个附加的奇偶位(即校验位),来实现错误的检测和纠正。

在奇偶校验算法中,假设每个字节由8个比特(位)组成。奇偶校验位的值取决于数据字节中的1的个数。如果数据字节中1的个数是偶数个,奇偶校验位被设置为0;如果1的个数是奇数个,奇偶校验位被设置为1。这样,在接收端,通过统计接收到的数据字节中1的个数,就可以检测出位错误。

原理比较简单,我们再来看看在MCU中如何实现?
我们设计以下应用场景,使用偶校验来验证保存在内存中一个word长度的数值,其最高为偶校验位,剩余31bit为有效位为例。C代码如下:

/**
* @brief:  even check for uint32_t
*
* @param:
* @return: 0= pass; 1= failed;
* @note:
*/
int even_check(uint32_t dat)
{
    uint8_t i;
    uint8_t cnt = 0;
    for (i = 0; i < 32; i++)
    {
        if ((dat & 0x01) == 0x01)
        {
            cnt++;
        }
        dat = dat >> 1;
    }
    return (cnt & 0x01);
}

void even_ck_gen(uint32_t *buf)
{
    uint8_t i;
    uint8_t cnt = 0;
    uint32_t dat;
    *buf &= ~(0x80000000);
    dat = *buf;
    printf("dat = 0x%08X\r\n", dat);
    for (i = 0; i < 31; i++)
    {
        if ((dat & 0x01) == 0x01)
        {
            cnt++;
            printf("cnt = %d, dat= %08X\r\n", cnt, dat);
        }
        dat = dat >> 1;
    }
    if ((cnt & 0x01) == 0x01)
    {
        *buf |= 0x80000000;
    }
}
在没有ECC这样外置校验位的情况下,通过bit32来代表奇偶校验位,虽然舍弃了一位,但可以实现数据的自校验,带来一定的可靠性。在数据量不需要32bit长度时,可以采用此方法。

网友A:
楼主 这是自己做了一个ECC校验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是自己做了一个ECC校验位吗?!

确实是看了ECC的工作原理后,想到了这个事情。

网友B:
也是,也可以防止可重入数据的写入导致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办法挺好的。可以校验word长度的数据完整性

网友D:
这个还能这么用啊!
话说人家ECC不是使用奇偶校验算法吧

网友E:
ECC是带有纠错功能。
不过,如果现场应用不是恶劣的话,单检测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F: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另找一块内存区域与数据区域进行映射也可以的。
不必使用bit31

网友G:
不用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一般的应用MCU不会出现异常,而环境复杂的应用里面,直接上带硬件ECC的SRAM芯片即可

网友H:
对word进行校验的方法。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代码示例很清晰,但我想知道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处理奇校验和偶校验的选择?

网友A:
居然这么多人回复。
感谢大家捧场了

网友J:
这个思路真棒。

网友K:
奇校验:数据位与校验位中“1”的总数为奇数。若数据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则校验位置1;反之置0 。
偶校验:数据位与校验位中“1”的总数为偶数。若数据位中“1”的个数为奇数,则校验位置1;反之置0 。

网友L:
奇偶校验的优势是实现简单、开销小

网友M:
异或操作的特点是:相同为0,不同为1。连续异或可以统计出 1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网友N:
只能检测奇数个比特的错误。这是最大的局限性。

网友O:
检查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满足奇偶校验规则

网友P:
对于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更高效的算法,如查表法或位操作优化。

网友Q:
奇校验确保数据位中1的个数为奇数。如果数据位中1的个数已经是奇数,则校验位设为0;否则设为1。

网友Q:
偶校验:确保“1”的总个数是偶数。
奇校验:确保“1”的总个数是奇数。

网友R:
通过循环统计字节中“1”的个数,利用异或运算优化效率

网友S:
只能检测出奇数个比特的错误。如果错误比特数是偶数个,1的个数奇偶性不变,校验会错误地通过。

网友T:
get_parity_xor(uint8_t data) {
    data ^= data >> 4; // 将高4位和低4位的奇偶性异或
    data ^= data >> 2; // 将(4+2)位和(2)位的奇偶性异或
    data ^= data >> 1; // 将(2+1)位和(1)位的奇偶性异或
    return data & 1;   // 结果的最低位就是最终的奇偶性
}

网友Q:
通过在数据中添加一个附加的奇偶位 来实现错误的检测。

网友U:
算法只能发现错误,不能确定错误位置或进行纠正

网友V:
通过增加一个校验位,使得整个数据单元(包括数据位和校验位)中 1的个数为奇数或偶数。

网友W(2025-11-10):
利用位运算的技巧,可以非常高效地计算出奇偶性,且不占用额外内存。

网友X:
对突发错误的检测能力较弱,需结合其他纠错机制

网友Y:
校验位通常添加在数据的最低位或最高位。

网友Z:
在单片机等资源受限设备中,可通过查表法替代循环计数,提升校验位计算速度

网友AA:
校验位可放在数据的最高位、最低位或单独作为一个字节

网友AB:
循环移位法

网友AC:
奇偶校验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差错检测手段

网友AD:
发送端与接收端必须采用相同的校验类型

网友Y:
在FPGA或硬件加速器中实现并行奇偶校验,提升高速通信性能。

网友AE:
bool is_byte_odd_parity(uint8_t byte) {
    bool parity = false;
    while (byte) {
        parity = !parity;
        byte &= byte - 1; // 清除最低位的1
    }
    return parity;
}

uint32_t get_data_parity(uint8_t* src, uint32_t lenInBytes) {
    bool isDataOddParity = false;
    while (lenInBytes--) {
        isDataOddParity ^= is_byte_odd_parity(*src++);
    }
    return !isDataOddParity; // 返回奇校验位
}

网友AD:
奇偶校验的优势是实现简单、开销小,适合对实时性要求高但错误率低的场景

网友AF:
算法本身很简单,但理解其局限性和正确使用场景才是关键。

网友AG:
奇偶校验只能检测单比特错误,无法检测双比特错误。

网友AH:
校验位可置于数据前、后或混合位置,需协议双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