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用KEIL编译后运行异常

楼主(2025-10-11):
我在另一个文件写了个延时函数,主函数里调用时只进函数,函数里的语句却不执行。

延时函数在basis_functions.c文件里

然后运行进入delayMS1()后,从左边行号发灰处可以看出,只有这一行在执行,我把光标打到delayUS1位置,连断点也标注不了,说明这条语句是没编译进去的。
然后我把延时函数写在主函数的文件里面,本来我想贴出放主函数文件里面的延时函数是会执行语句的截图,刚刚keil卡了一下,重启后现在连延时函数都不编译了
。我现在再重装一下keil看看,不知道各位牛人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后来用官方例程的工程文件导入我自己库文件后编译正常了。魔术棒里的设置对了一遍没发现差异。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Clear一下,再全编译一下呢?你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r一下,再全编译一下呢?你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函数吗?

全局编译也试过,没有用

网友B:
怎么不用自带的延时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局编译也试过,没有用

编译优化等级是多少?改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优化等级是多少?改低一点试试?

嗯,改低点就好了,现在是1级,改0级就好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改低点就好了,现在是1级,改0级就好了。多谢
好的,解决就好;另外关于设置编译器编译等级这块,也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一篇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10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