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欧如何直接控制外部mos开关

楼主(2025-10-12):
现有一方案,外部控制四路nmos开关,看到凌欧内部集成栅极驱动器,可以进一步减小电路尺寸,请问程序中如何直接控制栅极驱动器打开或关闭呢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B:
先看一下官网,根据mos选择内置6N预驱的还是3P3N预驱的

网友C:
应该是部分集成了驱动器。

网友D:
凌欧 MCU 可以通过内置的栅极驱动器来直接控制外部 MOS 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