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结构体调试问题。

楼主(2025-10-13):
我在*.H文件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并进入调试模式进行观察,但在单步调试中,无论是表达式还是实时显示,变化总是不一致,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检查这个结构体的赋值,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编译优化级别是否过高。

网友B:
检查内存对齐和填充,结构体可能因对齐要求插入填充字节,导致调试器显示的内存布局与预期不符。

网友C:
结构体可能未被正确赋值,或赋值后被意外修改。

网友D:
寄存器访问冲突?

网友E:
更新调试器配置

网友D:
旧版 STM32CubeIDE 可能存在调试器 Bug,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F:
降低优化级别 ,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