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CubeIDE中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10-13):
在Keil中,我能够复位处理器,调试会话会从main()函数重新开始。

CubeIDE中有一个“重置”按钮,但它似乎不会重新启动调试会话。似乎会停止代码在任意位置,无法进行任何操作。单步跳过、单步进入、继续执行等操作均无效。在调试窗口(左侧)中显示为“Thread #1 (Running: User Request)”。

网友A:
调试器配置或GDB行为差异导致的。

网友B:
更新一下STM32CubeIDE

网友C:
用硬件复位按钮,手动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然后重新启动调试会话。

网友D:
在代码中调用NVIC_SystemReset()函数触发软件复位,然后重新调试。

网友E:
修改调试配置。

网友F:
用“Disconnect & Reset”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