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 内存浏览器显示错误。

楼主(2025-10-13):
当我使用内存浏览器并显示32位宽度,并将鼠标悬停在最低有效字节(LSB)上时,它显示地址为0x2001FFE3。

但是,如果我将显示更改为8位宽度,它清楚地显示最低有效字节(LSB)在0x2001FFE1。

显然,两者都应该显示0x2001FFE1。两者都设置为“小端模式”。

网友A:
当前是以多少位宽度查看内存。32位视图显示的是4字节的值,而8位视图显示的是单个字节。

网友B:
手动计算地址,在小端模式下,32位值的最低字节地址是32位地址的起始地址,而不是鼠标悬停时显示的高地址。

网友C:
用8位视图验证,通过8位视图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每个字节的地址和值。

网友D: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STM32CubeIDE。

网友E:
用断点调试看看。

网友F:
32位视图和8位视图的地址显示差异是由于视图模式的不同,而不是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在小端模式下,最低有效字节始终位于最低地址,32位视图的鼠标悬停提示可能显示的是32位值的最高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