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偶发掉线现象,一直找不到规律

楼主(2025-10-13):
这几天调USB设备模式,发现偶尔电脑就识别不到设备,好像在随机“**”。换线、换端口都试过,供电也稳定。看log的时候好像在枚举阶段突然断了,但又不是必现。有没有人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建议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枚举全过程,能看到断点。

楼主: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VBUS检测脚浮动,换了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B:
我怀疑你是D+信号电平没稳定,枚举阶段一抖动就断。

网友C:
可以抓一下USB线的波形看看,可能有瞬间干扰。

网友D:
你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那可能会影响USB保持。

网友E:
试着加个ESD保护看看,有时候是静电打扰。

网友F:
我之前也是偶发掉线,结果是供电纹波太大。

网友G:
换台电脑试试?有些主板的USB兼容性奇怪。

网友H:
CubeMX配置里有没有开VBUS sense?关掉看看。

网友I:
你用的线多长?超过1米可能信号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