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输出PWM波形出现间歇性抖动,不太规律

楼主(2025-10-13):
我在做六路PWM输出控制电机,偶尔发现示波器上波形会轻微抖一下,周期不固定。不是干扰那么明显,像计数被卡了一拍那种感觉。我怀疑是不是DMA更新有延迟?

网友A: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看看,是不是所有PWM都一起抖。

网友B:
你PWM更新是同步模式还是独立的?我以前同步没配好也抖。

楼主:
是不是中断太多?打断了PWM更新。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主频不稳,时钟源抖。

网友D:
DMA更新时如果和中断抢总线,也会卡一下。

网友E:
可以试试把PWM更新事件锁定在定时器溢出中。

网友F:
那种“轻抖”我印象是因为换算误差造成的。

网友G:
是不是GPIO口配置没固定推挽输出?

网友H:
检查一下时钟树,TIM的时钟源是不是PLL。

网友I:
我以前加个小滤波电容,波形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