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QSPI读写速度比预期慢很多,差一倍

楼主(2025-10-13):
测试外接Flash的读写速度时发现比理论值慢了一倍多。用的DMA+内存映射模式,配置看着都没问题。感觉像总线仲裁卡着。

楼主:
有时候Flash芯片本身进入低功耗模式也会慢。

网友A:
是不是Cache没开?H7不开Cache会慢一大截。

网友B:
我之前被AXI仲裁坑过,DMA和CPU争总线。

网友C:
QSPI时钟分频设置对了吗?有的模式会自动降速。

网友D:
建议试下直接命令模式,看底层速度。

网友E:
H7的QSPI有个FIFO门限参数,调一下可能好。

网友F:
我记得Cube默认没开预取,性能差挺多的。

网友G:
可以看看DMA优先级,太低了会被拖慢。

网友H:
我那时候加了DCache维护函数,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I:
QSPI线长和布线对称性也有影响。

网友J:
当多个主设备共享同一总线时,若Flash访问优先级较低,可能导致其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阻塞,表现为间歇性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