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重磅:PCAN-USB Pro FD完全开源

楼主(2025-10-13):
移植自Github上的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pro_x到国产MCU上,为全网首开源PCAN-USB Pro FD!
* Kiel工程,全开源,添加了部分注释
* 双通道CAN-FD
* 支持所有CAN、CAN FD标准
* 支持Clock Frequency设置
* 支持所有时序设置,所有波特率
* 支持采样点设置
* 支持Bus load

本程序来源于Github开源代码并移植;仅用于示范usb-can的特殊应用;请尊重知识产权;不要用于商用!
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楼主:
引脚说明:
时钟:
HSE,8MHz

IO:
LED_TX0 - PA5
LED_RX0 - PA5

CAN1_RX - PB8
CAN1_TX - PB9
CAN2_RX - PB12
CAN2_TX - PB13

兼容STM32F072 MCU的引脚,添加了CAN2。引脚分配可在pcanpro_variant.h文件中修改

网友A:
这玩意买一个3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买一个30块钱

双通道的支持FD的PCAN,没有找到30块的。

另外,也没有开源的FD代码

网友B:
一直用这个,原厂的要2k+,

网友C: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D:
有对应原理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对应原理图嘛?

这个还要原理图?

就USB引脚和CAN引脚,再加上一个指示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原理图?

就USB引脚和CAN引脚,再加上一个指示灯。

网友E:
感谢,非常好,先买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E(2025-11-15):
有点丢帧,准备研究一下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脚说明:
时钟:
HSE,8MHz

大神,有点丢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有点丢帧,可能是什么原因?

估计是全速USB有影响吧。

从网上买了两个ST G4系列做的PCAN Pro,也是会丢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