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可不可以在中断中配置ADC和处理ADC检测到的结果?

楼主(2025-10-13):
可不可以在中断中配置ADC和处理ADC检测到的结果?

网友A:
可以,但不建议!
ISR中断服务程序应尽量减少其执行时间,必要时直接用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B:
建议还是按照标准程序开发最稳妥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里尽量不要加太多功能代码,尽量只加状态标志什么的。

网友D:
我最近搞的一个制作ADC触发中断频率50KHZ,进中断后处理采集到的数据,单片机主频只有32MHZ

网友E:
一定要异步处理,阻塞处理,中断一旦炸了,将是灾难

网友F:
没有可不可以,只有合不合适......

网友G:
外部中断里面也不能处理功能代码吧?

网友H:
中断里面处理就是有点耗时间

网友I:
存下来然后设置标志回主程序处理吧,免得没处理完中断又来丢失数据或者打乱数据

网友J(2025-11-13):
可以在中断中配置 ADC 并处理检测结果,且是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高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