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系统搞低功耗,元件选择和软件支持缺一不可

楼主(2025-10-13):
对于现在一些工控设备、手持便携式仪器仪表等,对于系统的用电功耗都非常在意,一来是为了确保MCU系统能有较低的发热量,保障系统尽量出现“热死机”症状,更有利于某些对温度比较敏感元器件的使用寿命;二来是为了延长电池供电时长,确保设备能长时间待机工作;三则是较低的功耗还利于一些数据采集传输等功能。

为了实现MCU系统低功耗状态的实现,结合相关研发部同事的经验分享,本人自以为有软、硬件两个方面工作需要注意:
首先是硬件层面,要尽可能地选择低功耗的元器件,例如早前MCU系统多用功耗较大的7805三端稳压IC,而现在则多用一些低功耗的线性稳压IC,其功耗能降为7805的六分之一;此外鉴于目前MCU系统中为降低功耗,而追求更低的工作电压,从而导致我们在选择运放、A/D、D/A等功能IC时,也要注意选取与之对应的IC。
其次是软件层面,要考虑到MCU系统的实际使用情况,要合理安排和编辑“自动休眠”功能,继而减小LCD/LED屏的用电量;采用软件编辑手段实现数据异常报警功能,避免系统长期处于“满载”状态运行;
总之,要想让MCU系统低功耗运行,是要综合采用软、硬件技术的系统工程,更要结合实际使用情况而量身打造才行。

网友A:
MCU 系统低功耗设计中,元件选择是基础:需选休眠电流微安 / 纳安级的 MCU,搭配低功耗传感器、高效率 LDO/DCDC 电源芯片,从硬件源头控功耗。
软件支持是关键:要编写代码让 MCU 多进入深度休眠模式,精准控制外设(如定时器、串口)按需启停,优化中断触发逻辑减少无效运行,二者结合才能最大化降低系统功耗,延长设备续航。